某品牌RTX2060S 8G 小问题大周折维修 一例 。

楼主(2022-01-07):
机型: 2060S     核心是TU106-410-A1
故障:FBVDDQ内存供电对地短路。
检测:
    前几天遇见的一块卡,显存供电对地短路,前些天已经判断核心损坏,今天闲来无事打算拆显存试一下。看看显存有没有保住能有几个不坏的留着当配件也好,首先断开显存供电电感 ,后级加1.35V电压发现电流200MA,没有明显发热(意料之中),于是拆下第一颗显存。。拆下后测试显存一上供电并不短路说明这个显存芯片应该没坏,一连拆了8颗 。。发现每一颗都不短路。。但主板焊盘上还是短路。

   既然拆了。就拆个明白吧。。于是马核心也拆下。。。。拆下后在测试发现。主板焊盘依旧短路。哈哈 。。感觉不错,,,,。。马上拖平焊盘。。发现焊盘依然 短路,(说明核心 显存可能都是好的)
如图

这回没有负载了,也放心了,偿试加大烧机电压,,当电压调高至2.7V时,电流瞬间5A,手摸显卡PCB.发现A0处发热严重 。断电,反面熏上松香,在加电,发现故障了
如图

一颗电容损坏了。马上拆掉电容。在测供电阻值恢复正常值 。
马上测量显存和GPU的芯片上对地值,全对。。于是全部重新植锡装回。
如图

一样一样的将芯片焊回主板,插到测试平台,开机正常了。跑了一圈DIAG全部PASS,维修完成 。。。

测试

PASS

网友:
那差点把好的值钱的核芯显存当成坏的丢掉了

网友A:
短路直接烧机吧,拆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直接烧机吧,拆多麻烦

烧鸡有时也会误伤好的芯片

网友:
这个电流电压也别调太高基本没事

网友B:
假如显存核心不拆,烧鸡2.7伏。核心显存还保得住吗

网友:
便宜的让成像也就千把块 有一个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除了骚鸡大法。还有别的方法测试电容好坏吗

网友:
捡到宝贝了,关键也是耐心,等于从垃圾中寻宝。

网友C:
耐心点万用表二极管档就能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心点万用表二极管档就能测出来

怎么测?显存供电短路,你量哪个显存电容都是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耐心点万用表二极管档就能测出来

全是并联的?全是短路的你们测出来?

网友:
显卡遇到最多是蟑螂

网友E:
我都是用这种

网友:
这个赞 手艺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这种

你这就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显存核心不拆,烧鸡2.7伏。核心显存还保得住吗

保住的机率还是有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2K多又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是并联的?全是短路的你们测出来?

大概锁定位置,然后热成像扫描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可调恒流电源烧鸡,要调高电压烧

网友:
1.35V 5A 上电测试 ,使用高分的热成像,你这么弄,浪费了时间和影响了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这种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20108/1641622023192953_483.jpg]http://appatt.c ...

这个要多少米

网友G:
运气不错 核心显存一个没拆坏

网友:
daig其实就是一串测试代码,还要是比较新的显卡才能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可调恒流电源烧鸡,要调高电压烧

估计电流高了直接翻烧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不错 核心显存一个没拆坏

一般不会拆坏,只是植球温度要控制好,不难的

网友:
吃票子,手工不错

网友:
大神,收个关门弟子传承衣钵怎么样

网友(2022-03-30):
搞个热成像,这种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