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爱好者入坑修显卡,要什么基础设备

楼主(2022-01-07):
风枪烙铁加热台有无具体型号推荐,想一步到位

网友:
我都是买个白光风抢烙铁一体的就能用,如果拆核心的话就得BGA焊台

网友:
修显卡,要BGA呢,,,

网友:
电子爱好者示波器是标配

网友:
BGA  示波器   万能表

网友A:
没钱做不了电子爱好者

网友:
发觉大神们说得好有哲理!!!

网友:
貌似没有一步到位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钱做不了电子爱好者

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哪有那么多显卡给你修

网友B:
风枪(200+) 烙铁(100+)  小型BGA(1000+),预热炉(200+),编程器(200+),万用表(200+)。2000左右解决(不用2张580),从没用过示波器(没钱买),轻松修好。。风枪烙铁看个人喜好随便买,功率大的好点,BGA看票子多少了(迅维、雷科的都挺好的),编程器(809F),万用表用福禄克的(胜利的一年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钱做不了电子爱好者

刚喝了一口酒,喷了一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200+) 烙铁(100+)  小型BGA(1000+),预热炉(200+),编程器(200+),万用表(200+)。2000左 ...

谢谢您,风枪我看都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200+) 烙铁(100+)  小型BGA(1000+),预热炉(200+),编程器(200+),万用表(200+)。2000左 ...

小型BGA能拆显卡核心和主板芯片吗   能推介下吗?

网友C:
热风枪+络铁二合一180,二手示波器100M 300,自己DIY维修电源50,高精度万用表(带电容测量)200.。。。DIY维修焊台(陶瓷加热+热风枪)300.。。。基本够了。我就是这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络铁二合一180,二手示波器100M 300,自己DIY维修电源50,高精度万用表(带电容测量)200.。。。DIY维修焊台(陶瓷加热+热风枪)300.。。。基本够了。我就是这些

请问示波器100M就够用了嘛?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示波器100M就够用了嘛?谢谢

够了。采样100M以上就够了,一般测电源和BIOS波形。。其他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了。采样100M以上就够了,一般测电源和BIOS波形。。其他用处不大

谢谢~~~~~~~~~~

网友:
要啥bga,土炮随便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