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宏基,大坑 深坑 巨坑。

楼主(2022-01-07):
一台二修的宏基,破防了这个机器,待机芯片 内存供电芯片 显卡供电芯片的自举升压电阻全部被上家取掉,焊点圆润饱满且洗得干干净净,让我走了不少弯路,索性终于搞定,花了不少时间,再一次证明了自己。

网友:
二修机都不好搞

网友:
维修人可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网友A:
可能是价格不合适客户不修了,然后做的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价格不合适客户不修了,然后做的手脚

应该是的,就是这样,我完全可以理解。

网友B:
直接拆待机芯片的同行才叫NB

网友:
请告诉我哪些不能碰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

网友:
良心同行,换作是我,回头自己都搞不好

网友:
证明自己眼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待机芯片的同行才叫NB

这拆的朋友还是良心,给后面的人留了口饭吃。

网友C:
没有自举升压电阻,是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自举升压电阻,是什么现象。

比如待机芯片,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正常 线性电压正常  后继无短路 芯片也换了 可就是不出3.3v。

网友:
有图纸,但是没有主板上没有位置图

网友:
感谢回复,谢谢您,学习了。

网友:
这都是做的比较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兄弟  你镜头进灰了

网友:
直接cpu灌胶

网友:
要换做我,我就拆cpu 供电反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