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F主板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22-01-07):
就是可以正常开机进入桌面,但是会不定时的突然掉电然后重启,在掉电在重启,有时开机后能可以玩好几个小时,有时开机刚显示到主板logo就掉电重启

这是主板问题是吗?还可以修这主板吗?
本人在南宁这里,附件有什么线下实体店推荐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D4y1F7y2?spm_id_from=333.999.0.0

上面是我拍的视频挂Bilibili,实际掉电的样子
故障如上

网友:
附近应该有实体维修的   你也可以看下迅维快修有你附近的不

网友:
不要相信门口小店,最好拿到专修电脑的科技市场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因的时候,试试把机箱的重启跳线拔了再试试,或许有奇效,十多年前我遇到一例和你类似的案例,只不过是无症状自动关机。最后确定的机箱跳线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