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代换

楼主(2022-01-07):
请问下在大仙们,I7 7600U(SR33Z)可以代换I36006U(SR2UW)嘛?这两个芯片都是FCBGA1356封装,不知道能不能互换? 那们大神知道,谢谢!

网友:
6代升七代要慎重

网友:
笔记本说不准,降级代换能用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不像台式机那样大部分能用,这个就和品牌机一样出厂BIOS微码都设计好的,有些轻一点的BIOS添加微码,严重的把南桥和CPU绑定一起

网友:
应该可以互换   但是BIOS需要刷

网友:
G550升级了I5-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