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DELL H290AM-00电路图

楼主(2022-01-07):
各位朋友,求一份求一份DELL H290AM-00
电路图
,电路板上的芯片分别是TNY290PG :28019A等,现在是故障是无输出,300V电容没有电压,这个电容应该是经过28019A控制的!迷茫中,请老师指正!谢谢!
芯片

网友:
看着元器件也不多嘛,闲了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保险都烧了吧,不然300V应当有呀

网友:
这个跑线查芯片资料吧。电路图不好找

网友:
看手册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