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部台达游戏本电源

楼主(2022-01-07):
这玩意原来只是初级线圈脱焊,而且非常不明显!半天没找到毛病,结果拆掉两块大散热片才发现一个互感线圈松动...

螺丝刀指的位置就是脱焊的点,加焊一下就好了结果让我搞了半天逆向工程!测量所有元件都是好的,DAP01981到MOS管栅极也有方波输出,可电容就是没电...后来研究了半天才搞明白,这个芯片是直接从整流桥取电的!后级是通过互感线圈产生电压...就这个问题把我绕了半天

网友:
这种电源作的很紧凑,要想拆元件很费事

网友:
主要弄壳子费劲

网友:
这电源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修电源掉头发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拆开还能装回原样不了

网友:
以前适配器没有修直接换,这回见识了,适配器壳怎么拆开?

网友:
这种适配器除非出厂有瑕疵,正常使用还是很难坏的。

网友A:
了解一下,台湾品牌 台达,全汉,建兴,群光,康舒电源做工都不错,都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台湾品牌 台达,全汉,建兴,群光,康舒电源做工都不错,都值得一修。

全汉你修一下试一试,百分之90是其他地方坏包括芯片也坏,你芯片都买不到6600,都叫全换 包括代工的产品,,如果是6601深水宝还时不时有芯片卖20大洋以上

网友:
我有两个这样的坏电源,一个是无电压输出,一个是输出电压只有10v,楼主帮忙分析分析可能是哪里坏了(大电容有300多v电压)

网友:
楼主有没有DAP019BT各引脚定义和正常工作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