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电源端口改装USB

楼主(2022-01-07):
一个外省的兄弟笔记本电脑突然不进电,换了充电MOS管后激活拆电芯激活电池,然后可以开机!但是接上适配器后怎么都不进电,主板焊线街程控电源电流也是0A,经过检查发现是DC接口到主板供电插座的排线损坏。我说淘宝上发一个原装的等五六天结果他说要急用,无奈之下直接飞线外面接一个USB口解决问题...这种电脑电源有三根线,一根数据线用于和适配器通讯确认是否为原装!另外两根是正负极!如果接错就算进电开机亮屏电池也会不充电!最后完美改装成功

网友:
这本子就这么用了,太难看了

网友:
丑出新高度啊1

网友A:
这很危险。万一客户误将它插到正常的USB口上,主板就挂了。

网友(点评):
我在想楼主没被打是算幸运的。 如果客户把这个改的电源USB口接到 主板的USB上,那可能会火花带闪电。。。。。

网友B:
为什么不在原来的DC接口上飞线呢

网友:
好主意啊,⑥

网友C:
这样客户都能接受?

网友:
这。。。间接限流了吧?这么细的线,高负载的时候,不得化了呀

网友:
改出新高度啊!dell的垃圾电源接口排线经常坏,碰到好几次了,都是插电大短

网友:
哥们修汽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客户都能接受?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危险。万一客户误将它插到正常的USB口上,主板就挂了。

实在没办法还要急用,因为里面是三根线,考虑到电流等因素只有USB最合适

网友:
一般电路板用的3pin排线就好,或者像台式机主板开机排线取4pin,一排或者2*2排列绝对比这小

网友:
cpu风扇座也不错

网友:
改USB口……好想法 第一次碰见

网友D:
这样改我是第一次见,楼主不是干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我是第一次见,楼主不是干维修的吧?

客户急用,没有配件,你说还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在原来的DC接口上飞线呢

插头里面针也坏了

网友E:
我在想楼主没被打是算幸运的。 如果客户把这个改的USB口接到 主板的USB上,那可能会火花带闪电。。。。。

关键还把别人客户的原装电源给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楼主没被打是算幸运的。 如果客户把这个改的USB口接到 主板的USB上,那可能会火花带闪电。。。。。

关键还把别人客户的原装电源给剪了。。。。

人家急用,没有原装配件!这是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F:
你还不如直接把电源线焊在电脑里面呢

网友:
万一客户误将它插到正常的USB口上,主板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不如直接把电源线焊在电脑里面呢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样还安全一些

网友:
不服不行,觉得人才。。。。

网友:
不防呆,不如直接焊到主板上算了

网友:
那几根网线过载不太行

网友:
这样临时凑合下可行,长期危险系数很高啊,哪天插错了直接废了

网友:
包好搞成一体,不然不安全

网友:
我还以为改到USB口那里,这样客户能接受?

网友:
还不如直接焊在原来电源接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楼主没被打是算幸运的。 如果客户把这个改的USB口接到 主板的USB上,那可能会火花带闪电。。。。。

关键还把别人客户的原装电源给剪了。。。。

您猜楼主会不会写续集

网友(2022-02-07):
一天客户拿起了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