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5焊盘点位

楼主(2022-01-08):
ddr5焊盘点位这是断线了吗。如果断线了这个点是不是直连核心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供电吧。

网友:
确定是显存供电。

网友A:
当然不是直连核心的了。

网友B:
Vrefd点位,部分D5显存设计到电路板上时就是空的,不接。有的是一组接一颗,有的是每颗都要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直连核心的了。

对这个好像是一个电压 平常我都会去打一下有0.001现在无穷大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refd点位,部分D5显存设计到电路板上时就是空的,不接。有的是一组接一颗,有的是每颗都要接。

哪这正常还是不正常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这正常还是不正常大哥

看板上有没有接线路或同系列的图纸,N10系和AMD的卡有的就是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