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9 2017 三燈不亮 求救

楼主(2022-01-08):
A1419 2017 三燈不亮
可以檢測哪裏?
測試過cpu是正常
內存也測試正常
開機沒有咚 已經復位了很多次

网友:
不接显示屏,只能亮3灯

网友A:
屏幕装上去也是一样亮三灯吗?

网友B:
少了一组CPU供电1,0V ,把内存开机去掉如果会报警就是CPU脚有空焊

网友:
看看 屏的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装上去也是一样亮三灯吗?

對 也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了一组CPU供电1,0V ,把内存开机去掉如果会报警就是CPU脚有空焊

把內存去掉 只有兩粒燈 沒有警報響聲

网友:
电流跑的欢快不

网友C:
三个是不是已经过了内存,没检查到屏?

网友D:
没有检测到屏,重点查lVDS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检测到屏,重点查lVDS信号

可否指教一下怎樣基本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是不是已经过了内存,没检查到屏?

對已經過了內存

网友:
内存坏了吧

网友E:
4灯微微亮一点,4/
5灯接屏幕后全亮

网友:
不是 放在別的幾正常啟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灯微微亮一点,4/
5灯接屏幕后全亮

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對👍👍👍

‰啥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