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9 390求BGA温度设置。

楼主(2022-01-08):
我干不下AMD的显卡核心。我的曲线这样设置的。就是干不动。各位的曲线是怎样设置的。卓茂5860。

网友A:
也有个问题,就是测温准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个问题,就是测温准不准,,,,

用什么来调试温度准不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来调试温度准不准呢

先預熱一會,在跑曲線

网友:
焊接阶段底部要比上部多加30-40度

网友:
我都是20度20度的加,直到260

网友:
这个要更具自己机器调试的,搞条测温线,然后弄块差不多厚度的板子。

网友:
我直放加热板上260干下来了

网友:
用习惯了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最后一段按保持片刻再取,上部温度最好不要超过240。

网友:
底部265,上部245_255,红外温度调200_220

网友:
焊接1、上部245底部265.焊接2上部265底部275干了120秒。下来了。可是菊花被烤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