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3yxsMOS管输出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22-01-08):
1503这个MOS管输出电压只有0.72V,正常应为0.95V,测量8脚高驱动电压输入只有3v多,正常为4v多点,测量3脚低驱动有8.9V正常应为8V,然后打值发现8脚阻值只有130偏低,正常为六七百,拆下1503后打值恢复正常,然后换了个好的装上打值正常,然后通电依然只有0.72V,断电测量阻值又低到130左右,这是哪的问题?驱动芯片的问题?驱动芯片为7165,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没法换,买的新的在路上

网友:
老显卡 换一个没多少钱

网友:
找到一个7165换上,电压正常了

网友:
电压不对都是驱动芯片或者反馈的问题

网友:
现在芯片太客易坏了

网友:
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