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FC电源启动困难

楼主(2022-01-08):
一个振华主动PFC电源,故障是:空载短接绿线正常,接上主板风扇就会一转一停,像是带不起负载,换掉全部的电解电容也不行,最后查到1653A芯片周围,用铬铁加热图中红色圈的任意电容就能正常启动,断电放置几小时后又不行了。想换掉这两个电容,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参数,又或者是1653A芯片本身有问题?
图中两个电容是相连的,好像最后接入芯片1脚,查资料1脚是反馈

补充内容 (2022-1-11 08:42):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谢谢大佬的图纸,更换了芯片1脚连接的几个电阻后正常,测试了两天都没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先查图纸,看芯片工作原理和条件。没有图纸测正常时芯片电压和不正常时的差别再哪里,也就是说看看是哪个电压变化对应的工作状态,再从这个正常(不正常)信号往回查,必要时就代换法。

网友A:
那就先换这两个电容,。为行就把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换这两个电容,。为行就把芯片也换了。。

问题就是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两个电容的参数

网友:
反馈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B:
楼主要的图纸来了,随便上百度都能搜到的东西,换那几个启动大阻值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图纸来了,随便上百度都能搜到的东西,换那几个启动大阻值电阻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
找个大小一样的直接换就行

网友:
只要不是谐振电容、耦合电容、一般拆掉临时用一下没事吧。。。我怎么感觉是电阻老化造成的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