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之后就开不开机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1-08):
电脑重启之后就开不开机了,显示器不亮,但是键盘的小键盘灯是亮着的,这种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请各位高手指教!感激

网友:
亲,这边建议你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点评):
说的很标准……

网友A:
键盘大小写能正常切换嘛?能就说明显卡到显示器问题,不能切换就说明主机死机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大小写能正常切换嘛?能就说明显卡到显示器问题,不能切换就说明主机死机主板有问题

大小写我没试    小键盘灯能正常开关

网友:
是独显的话怀疑独显输出有问题,不是独显的话,怀疑主板显示输出有问题,总是都是显示输出的问题。
换一种显示输出方式试试,比如现在的vga的话,试试连接HDMI。

网友:
试试小键盘能不能关闭和打开,如果能,有可能是显示器的背光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