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振一脚电压为0.71v这个正常吗?

楼主(2022-01-08):
32.768k晶振一脚电压为0.71v这个正常吗?另一个位0.45v

网友A:
看波形就行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就行

没有示波器

网友:
电压判断不一定准,还是要看波形

网友:
一般认为有压差就行。

网友B:
正常,有压差就行,代表在工作,但是波形正不正常必须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有压差就行,代表在工作,但是波形正不正常必须示波器

嗯,谢谢指点

网友:
一般来说要有压差,然后个人认为0.7有点偏高

网友C: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这个电压可以视为正常,如果不放心就直接换一个32.768的晶振,然后再测一下,应该故障与此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这个电压可以视为正常,如果不放心就直接换一个32.768的晶振,然后再测一下,应该故障与此无关

嗯,换有点麻烦

网友C:
水贴取分,懒得换晶振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贴取分,懒得换晶振验证吧

已经买了示波器,等示波器回来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