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不能充电,显示充电图标,但是电池为显示未充电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22-01-08):
(无正文)

网友:
充电的时候应该充电电流吧,把充电电流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要识别电源头,中间针

网友A:
戴尔电源头,中间针其什么作用 ,启识别作用,还是充电作用。故障是系统里面已经识别到电源了插头了。就是不充电。

网友:
电池排除后就检查充电芯片的升压与控制脚有没有正常电压

网友:
但用适配器看能否开机,然后查芯片条件,查充电管电路。

网友B:
今天修了个机械革命,充点电感没电压。更换电池和适配器都试了,无果。更换充电芯片也无果。最后更换了电池座和充电口进来的第一个mos管,解决

网友C:
排除电池后 要么充电芯片问题 要么想连的MOS管问题 建议先带换MOS管 在考虑充电芯片 和外围

网友:
先找个原装电源

网友D:
看检测到瓦数没。。。。。。

网友:
我这个充电电感有电压,就是电压跑不到后级电池接口那里,充电芯片BQ24715也重换了一个新的。  11脚为高电平,我感觉始终不对,应该为低电平。换了一个新的充电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检测到瓦数没。。。。。。

看了BIOS没有显示任何瓦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个机械革命,充点电感没电压。更换电池和适配器都试了,无果。更换充电芯片也无果。最后更换了电池 ...

我这个充电电感有电压,就是跑不到后级电池接口那里去。充电芯片BQ24715   芯片11脚感觉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可是他是高电平。充电芯片换一个全新的。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充电电感有电压,就是跑不到后级电池接口那里去。充电芯片BQ24715   芯片11脚感觉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

电压到达充电电感后经 P沟道 S1 MOS管 S级8.2V 和G级也是8.2 V D级电压过不去。G级8.2V与充电芯片经过2个电阻串联到达芯片11脚相连。没有去别的地方。

网友:
估计电池电量亏电,换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电源头,中间针其什么作用 ,启识别作用,还是充电作用。故障是系统里面已经识别到电源了插头了。就是 ...

中间针是PS_ID,用来检测适配器功率的

网友:
戴检测不到适配器功率(功率不够)都不会充电。换个原装的再试试,还是不能识别就查PS_ID线路,一般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个机械革命,充点电感没电压。更换电池和适配器都试了,无果。更换充电芯片也无果。最后更换了电池座和充电口进来的第一个mos管,解决

Mos管测量坏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BIOS没有显示任何瓦数。

这肯定不对

网友:
用原装DELL65W电源先试,如果没有,就用带芯片的DELL专用转换口接可调电源测试

网友:
功率管没开 只识别了

网友:
充电Mos 管,或者充电pm 主控,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电池换过吗。。。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个适配器试试,你确定适配器是好的吗,有一次我用万用表测出来适配器有19V但其实没电流,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充电电感有电压,就是跑不到后级电池接口那里去。充电芯片BQ24715   芯片11脚感觉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

我也遇到过,刷BIOS没解决,最后直连可以充放电,跟客户协商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电源头,中间针其什么作用 ,启识别作用,还是充电作用。故障是系统里面已经识别到电源了插头了。就是不充电。

dell的检测阴角会导致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电池后 要么充电芯片问题 要么想连的MOS管问题 建议先带换MOS管 在考虑充电芯片 和外围

Ec也有可能

网友:
更换了电池座和充电口进来的第一个mos管?之前在板上测不出好坏吗?

网友:
插电源报错了吗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个机械革命,充点电感没电压。更换电池和适配器都试了,无果。更换充电芯片也无果。最后更换了电池座和充电口进来的第一个mos管,解决

那个电感正常电压是多少?0.7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