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ENOVO THINKPAD E485开机不显

楼主(2022-01-08):
一个联想 LENOVO THINKPAD E485开机不显示,拆机量各电压是正常的,于是淘宝里买BIOS,刷上开机正常,送上绝对亮机BIOS.是E485集成显卡,板号: EE485/ee585 nmb531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LENOVO THINKPAD E485 nmb531.zip

网友(2022-02-16):
我的笔记本可能之前有bios密码,但后来突然bios程序坏掉了,也无法关闭再刷其他人的bios,刷入后,会显示输入bios密码才能进入bios。
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解密的BIOS包,刷解密bios后,再升级官方bios是会恢复bios密码锁(无论设不设置去掉密码或者设置密码再升级),但是可以直接按回车进入bios不用输入密码,只是一些设置选项就无法设置了,我在解密bios下设置好了选项再升级,让它这样用了。

或者不升级使用,只是无法使用新bios特性

网友(点评):
学习到了,还有这种SAO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