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ody show P600PRO维修

楼主(2022-01-08):
开关电路中一个贴片三极管坏 6Doy但更换了几个相近的都不行,在好机器上换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贴片的型号,贴丝网上也查询不到。哪位有经验的指教一下。谢谢。附件

补充内容 (2022-1-11 11:35):
补充。测量大概判断为P沟道  但还测到GS 有个1千多欧姆的正向阻值。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
补充。测量大概判断为P沟道  但还测到GS 有个1千多欧姆的正向阻值。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