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 yoga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22-01-08):
今天收到一台s1 yoga开机风扇狂转,拆开后发现没有1.05v和cpu电压,检查pu701 vin有19v en 正常,没有pg,拆下芯片发现手头没这玩意,无赖又装上。重新试了下发现pg正常了。然后去测cpu电压发现没有,更换pu901后正常开机!说实在的这机器裸板电流真低,不接屏幕还真没发现开机了!

网友:
这两个芯片该不会是类似有的电源芯片一样,一个管pwm,一个管信号p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