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显卡核心

楼主(2022-01-08):
各位,这两个都是1050的显卡,可以通用吗?

网友A:
谁有试过, 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试过, 同求

N17P-G0-K1-A1的价格要便宜一半,如果通用,那么维修成本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网友:
芯片不通用   两个芯片有区别的

网友:
可以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呀,,,

网友:
之前就想代换,但是查过NVIDIA GeForce GTX 1050 Max-Q,低功耗版性能比标准版少20%,就没这个想法了。

网友:
G0跟G1是通用的。K1不清楚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实践证明不通用,会不认显卡

网友:
不通用的。不支持!

网友B:
可以是可以,最最最主要你要找到该核心对应的bios,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最最最主要你要找到该核心对应的bios,并……

黄伟达就是这样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