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麦克接收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2-01-08):
    前两天家里来了客人,本想用家庭影院唱唱歌热闹一下,结果设备不给面子,两个无线话筒都发不出声音,功放其它输入输出都正常,只好看电影了。心里一直别扭着,只待有时间再折腾它。
    联系淘宝客服,结果可想而知,一句话“停产了,不修了”怼的我是憋气的不要不要的。这里稍微鄙视一下商家,一点也不为客户着想,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家店了。

    联系淘宝搞维修的店家,工人回家了,年后才能回来......那我过年怎么爽啊????

    所以打定主意,年前争取自己把它修好了,有点时间就琢磨琢磨电路。

    闲话就说这么多,下面进入正题。

    淘宝买的UHF频道可调频,本来通话效果不错。

    通电后,音量指示灯不亮,话筒可以连接,声音输送AF电平也有变化,就是没有输出,调音台没有反应,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出在接收机。

    拆机查看主板,分为A、B两个通道,结构对称,用料一致,因此选其中的A通道研究电路。由于设备能够正常开机并且识别到话筒,送话主机也有电平反应,因此可以认为接收模块和初级放大电路以及显示电路基本正常,不出声是由于后级电路故障引起的。仔细查看电路走向分析如下:
    1、信号从天线接收后,进入接收模块
    2、信号从接收模块出来后,送到初级放大器。这块主板一共用了5个相同的运算放大器JRC2068,见下图

    网上查找该运放资料,发现是一个不错的芯片,在一些高端的音响系统中使用也很多,心里平衡了一些。2068是低噪声双路运放,引脚定义图如下,具体就不翻译了,英语水平不好的朋友见谅:

    3、信号经一次放大后,从2068的1脚输出,又从运放的5脚输入,进行二次放大
    4、二次放大后的信号,经过耦合电容,送至音量调节旋钮。实测耦合电容在运放一端的电压4V左右,基本确定该部分电路没什么问题吧,没有示波器,没法查波形了。

    音量旋钮经检查,对比AB两个通道,电阻值变化正常,和两端的耦合电容之间电路也通

    接着往下分析:信号经音量旋钮后,再次经过耦合电容,送到后级的2068放大器,然后送到输出接口,但由于后级可能有故障,输出接口没有信号送给调音台。经过多次尝试都失败,无法在不更换元件的前提下,进行修复(水平有限,后级电路搞不明白了,呵呵)。

    由于初步判断初级放大器信号正常,决定试一试,放弃后级放大,直接尝试从初级运放7脚飞线到主机混合输出端,看看信号能否正常传输出去,虽然信号放大有损失,但由于音响系统调音台、功放都可以进行音量调节,倒是也可以接受。

    经过简单飞线,并且拆掉主机输出接口与后级放大之间的电阻、电容后,接上音响,居然能发声了,接收机工作正常了。

    接下来再次尝试修复音量调节功能,初级运放经过音量调节后端的耦合电容后,飞线到混合输出端,并且拆掉耦合电容后面的电阻,以隔离后级放大器,经测试,接收机也正常工作了,音量调节功能也正常了,A通道的飞线位置见下图,B通道类似,就不详细说了:

    经过联机测试,两个通道接收和发送都恢复正常。

    接下来,修复音量指示灯,有点强迫症,看着指示灯不亮,心里总是有点别扭。

    查看显示屏电路,量测电压,发现LED灯珠两端都有4V多的电压,顺着灯珠负极追线路,经过排线后,到达一个三极管的2脚,该管子3脚接地,1脚接到一个32脚芯片,判断是控制液晶屏显示的,但是芯片没有任何文字丝印什么的,光溜溜的根本无法识别是什么型号。

    从常识性来判断,三极管应该是NPN型的可能性大一些(懒得去测了),设备识别到麦克风后,芯片会发出高电平到1脚,三极管导通,将LED灯珠负极接地形成回路,从而LED灯珠发亮。实际上1脚始终是0V,没有发出高电平,估计那个芯片有点小问题吧?毕竟液晶屏显示功能都是正常的啊。

    尝试用镊子短接三极管2、3脚,LED灯珠没反应,直接用稳压电源加4V给LED灯珠,仍然是没反应,估计是两个通道的灯珠都烧了。更换灯珠,再次主机上电,再次短接三极管的2、3脚,LED灯珠亮了。。。。亮了。。。。哈哈!

    本着哪里缺电修哪里的原则,果断从主板5V供电处飞线一根,让LED灯珠常亮就可以了,这下看着舒服多了。嗯,确实舒服多了,呵呵!

    至此,本机维修结束。谢谢大家围观。

 会员0元2022-12-14 03:43

网友A:
满满的成就感吧

网友:
厉害,分析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满的成就感吧

是啊,心里舒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