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7000-15ast板号330s-ast进水维修

楼主(2022-01-08):
开关小板进水严重主板轻微进水痕迹,清理后上电至0.5-0.65A之间反复快速跳变,cpu供电电感也反复跳变,其他电压正常,不显示,由于没有图纸,维修比较麻烦,由于开关小板进水严重,纽扣电池也在上面,以为是过度放电导致bios出了问题,以前也遇见过,于是刷了bios,依然跳变不显示,仅检查小板到主板连接排线上没有纽扣电池出来的3v电压,于是确定是小板有问题导致主板没有RTC_RST#  。经直系观察和测量找到两处断线均在rtc电压双二极管前后,搭线后上电至0.9左右,反复掉电重启,刷回原机bios症状依旧,偶然间发现它反复十来此后可以开机功能正常且,于是判定主板应该没啥问题,问题可能还是出现在小板上,于是淘宝花了100大洋买了一个小板,裸板加屏加电池依然掉电重启,晕死。。。突然想起有些机子要全部装上之后才能正常运行,于是全机上螺丝,惊喜就是突然之间的,正常了,为了验证,拆下主板,裸板加屏加电池依然掉电,确定了这电脑又是一个要整机装上才行的设计,没发现有螺丝口那种开关,下次有机会再来找原因,

网友:
应该是通过螺丝和地线连通的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一定 要 装电池才行的

网友:
不会啊,这款机也修过不少,RTC没电就不亮,但是不存在要装外壳

网友:
我想也不需要外壳的接通啥线路。好想以前华硕有类似设计。

网友:
就这一个小板会有那么贵

网友:
还没遇到过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小板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少见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要注意了,经验很重要

网友:
奇特的问题,是不是没找到根源呢,感觉不好说

网友:
学习了,少见的问题,一般是真想不到,再把机器拼起来测试。

网友(2024-04-14):
感谢同行的分享,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