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焊上去变100欧帮忙分析下

楼主(2022-01-08):
电阻未焊接前测是0欧,拆下测也是一样,焊接上去1-2点和上方蓝色焊盘处是导通的、3-4和下方蓝色焊盘处也是导通的。 现在1-3有100欧左右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你万能表坏了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事呀,,,,,

网友:
换点好工具吧。

网友:
放电后再测量

网友:
也许各焊盘之间的连接,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网友:
放电后再测

网友:
要么表问题,要么连接不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万能表坏了

好着的,再吹下来量结果电阻挂了,可能吹坏了

网友:
直接安装个电感不好吗

网友B:
这个结果一看就知道楼主是通电状态下的在线测量电阻了,显卡电流大,足以在这种小体积0欧电阻+焊锡电阻上产生比较大的压降,电阻挡就被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果一看就知道楼主是通电状态下的在线测量电阻了,显卡电流大,足以在这种小体积0欧电阻+焊锡电阻上产 ...

是插上6pin后不认卡,拆下检查发现有阻值,去掉后焊上一铜丝显卡正常,再量拆下的电阻又是0欧的

网友:
4个0欧有一个坏.

网友:
应该是带电测量或者是有电容贮存的电对测量结果造成的影响,电阻拆下测才准确

网友:
有铜线就正常,这问题奇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万能表坏了

哈哈,我第一反应也跟你一样,表不准,探针和表连接那里脏了

网友:
放电后再测吧

网友:
1和3的大焊盘之间用保险丝连接,保险的容量以显卡的最大电流再加大10%来计算,肯定不会有阻值了,不管你是通电还是断电量

网友C:
你们忽略了一点,还有一个可能,他显卡下面垫的什么,是否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忽略了一点,还有一个可能,他显卡下面垫的什么,是否绝缘

老哥你太心细了,没留一下面垫的是预热台的金属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