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第二硬盘偶尔不加载

楼主(2022-01-08):
MacBook Pro(12-inch,Mid2012)光驱位置改成了第二硬盘,一直以来用着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近偶尔会出现第二硬盘加载不了,或者加载上了用一段时间又加载不了了,重启后可以加载,试过重置PRAM,也是好一段时间又不行了,硬盘和托架都换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有问题能提供一个思路吗
Mac

网友A:
硬盘换了是自己的还是新的
苗家九黎氏
硬盘是在网上买的二手硬盘,用外置硬盘盒连接没有问题,今天拆了外壳,量了下接口,光驱的5V电压没有,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哪里出来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了是自己的还是新的
硬盘是在网上买的二手硬盘,用外置硬盘盒连接没有问题,今天拆了外壳,量了下接口,光驱的5V电压没有,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哪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