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75 外接正常 内屏花屏

楼主(2022-01-08):
dell 5575 外接正常 内屏花屏 排除屏和屏线 客户摔坏 测屏线接口对地都正常 ...
没思路了
DELL

网友:
客户自己拆装过内置电池估计就是带电插拔屏幕后面的排线 把5脚的lcdvdd 供电芯片u2 烧了 测u2 1-5脚阻止低 拆掉飞线ok

网友:
解决了就好就需要先测供电,再测数据线

网友(2022-02-18):
什么架构的?找一下图纸,才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