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 VDDCI供电不出是驱动芯片原因吗?

楼主(2022-01-08):
显卡说是R9 390  PCB其实是R9 290X公版的设计。 现在就是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不出 上机测试了除了核心和显存只有 左边这个电感没供电 这个好像是VDDCI供电。请问上电时序是 先出VDDCI还是先出显存核心供电??
  我把VDDCI供电的上管拆了(这种铁壳MOS管S极和G极在里面所以我拆了)  电压如图 请问这种情况考虑是背面的CHL8510驱动芯片坏  还是IR3567B PWM控制芯片坏。

网友:
找到供电,启动,开启信号看看正常不

网友:
显存和核心电感阻值测一下,如果不短,再看看MOS管G极对地是否短路,芯片供电正常,不出电压,先换一下芯片试试啊

网友:
先修显存供电

网友A:
先出主芯片电压,在到显存电压。更换IR3567B!!!!这个芯片很容易坏!温度要掌握好!我连续换过三个才好!

网友B(2022-02-17):
引用 网友A:
先出主芯片电压,在到显存电压。更换IR3567B!!!!这个芯片很容易坏!温度要掌握好!我连续换过三个才好 ...

这个IR3567B有没有程序  我换了一个还是不管用 不知道是不是有程序 还是说必须R9 290料板拆的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R3567B有没有程序  我换了一个还是不管用 不知道是不是有程序 还是说必须R9 290料板拆的才能用

不是!没程序!我在淘宝买的换了两个才出电压!!!那是R9 290显卡。我换的R9 390的换了三个才出电压!!!温度高了就坏!很娇气!!!

网友:
只要8510输出的MOS上管G不是5V,都安全,直接换MOS。

网友:
没有证据,不敢轻易动IR3567B。

网友(2022-03-21):
看不懂哦....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显存====核心======VDDCI

网友(2022-07-02):
遇到一个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刚好前几天也有一块R9 390公版坏卡,拿来时IR3567B被拆掉了。换了4个淘宝买的拆机IC都不出供电,从公版R9 390 GPU坏的料板上拆换上,VDDCI电压只有0.45V左右,显存供电有1.5V,但是VDDC驱动电压没有,所以也不出核心供电。后来从一个R9 290公版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所有供电都正常了。只是这个卡拿来时被拆的元件比较多,显存就少了两个,电容电阻缺了N个。基本补全后加电测试卡B2,显存检测能执行命令但无法进行测试,不好判断是核心还是显存问题。
至于这个IC,我觉得应该是有程序的。另外本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只是业余爱好,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前几天也有一块R9 390公版坏卡,拿来时IR3567B被拆掉了。换了4个淘宝买的拆机IC都不出供电,从公版R9 3 ...

评价的非常到位。。。看的我这个门外汉都有点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前几天也有一块R9 390公版坏卡,拿来时IR3567B被拆掉了。换了4个淘宝买的拆机IC都不出供电,从公版R9 3 ...

我也是业余修爱好修这卡费劲死了  A卡用IR的主控好像都是程序的。后来我放弃了 直接某鱼买了个核心坏的料板 直接把这个核心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