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j-x06cn独立显卡出不来,看不到硬件

楼主(2022-01-08):
三星450r5j-x06cn独立显卡出不来,看不到硬件,能正常用,只有集显,还有个问题就是不能正常关机,论坛有人发的点位是.cad扩展名的打不开,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可以,大家出出主意。U盘启动盘引导界面关机,如下图错误 ,进PE关机,直接卡死,系统下偶尔能关机,大部分情况下都关不上,关机后黑屏,但电源灯还亮,CPU和硬盘还在工作。长按才能关机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没

网友:
基本上是独显坏掉了

网友:
独显坏掉

网友:
以前修过 好像是通病  没能修出来

网友:
找不到图纸和点位,有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奇奇怪怪的问题先干BIOS,不行拆独显。

网友:
ACPI  S5 POWEROFF NOT IN DSDT

网友:
估计显卡虚焊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过来学习下,看看大师们都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