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P键盘问题

楼主(2022-01-08):
今天维修一台拯救者/Y7000P 电脑,原来是键盘用不了,但是Fn加一些快捷键还是能用,放静电会好,重新更换了键盘,问题还是存在!换个键盘要全拆!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有可能EC通信有问题

网友:
换键盘还不好,就刷机,不行检查ec到键盘接口是否短线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EC通信有问题

估计还是EC问题 或者EC到键盘电路问题   重新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2023-06-25):
2020H还是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