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l-k 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22-01-08):
测其他主供电正常,无CPU供电。

测主控芯片NCP6151 ,9脚开启1V 正常,10脚供电VCC 5V 正常,12脚 12V 正常,3脚 VR_HOT# 1V 正常,4-5-6脚 SVID 1V 正常 。
VR_RDYA,VR_RDYA 0V,看图3.3V通过R364上拉但是芯片这边是0V,不知道这个对芯片输出有影响吗?DRON这个信号只有0.2v。

网友:
vrok是由3.3上拉的,如果你的vrok是低电平,那么3.3上拉也没用,这还是你的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没有产生cpu vcore,查pwm电路,不行就换电源芯片

网友:
好像是通病,换芯片就好,忘了是不是这个型号的芯片了!

网友:
上拉低电平肯定还是被其他元器件拉低了

网友:
0v肯定不对,打阻值,换芯片试试啊。

网友:
vron开启0.2太低了,查下上级

网友:
DRON这个信号只有0.2v,应该查一下

网友:
先查下外围电路再换下芯片试试

网友:
CPU管理芯片问题,换了就行

网友:
芯片的所有条件正常,应是NCP6151坏了,当然你得先查外围元件;有了CPU VCORE,就有VR_RDY,没VCORE,当然没有VR_RDY,你量不量都是低电平,有0.2V,说明芯片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还要看看MOS管后级有无短路引起保护不启动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