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6230笔记本每次开机都会自检,刷过BIOS问题依旧,求高手支招

楼主(2022-01-08):
(无正文)

网友:
不止6230一个型号    戴尔别的很多型号也会

网友:
主板电池有电么

网友A:
主板BIOS或者电池,适配器问题,报错的啥

网友:
在BIOS里面把自检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B:
主板bios  小电池 硬盘分别查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bios  小电池 硬盘分别查查啦

刷过BIOS了   主板电池也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BIOS或者电池,适配器问题,报错的啥

就是开机LOGO过了  就进去了上面图片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bios  小电池 硬盘分别查查啦

都换过了 都不行呦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各位靓仔    芯片没焊好

网友:
电源适配器不行吧,或者中间针断了

网友: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系统,可以试一下在系统里在线更新一下系统

网友:
哪个芯片没焊好?

网友:
BIOS芯片没搞好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键盘测试软件测试一下键盘。

网友(2022-02-15):
额,大哥,这个自检大概率是你插的适配器不是原装的,从BIOS里关掉检测就行。。这跟你刷不刷BIOS没关系吧。。

网友(2022-03-24):
应该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