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战神Z7M-CT7GS 板号GK5CP5Z 不亮屏

楼主(2022-01-08):
板号:GK5CP5Z
故障:不亮屏接同行的一台机,说是客户跟他说屏坏了,要换屏。同行换完屏之后还是不亮。就拿给我们来修
拆机打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上电触发跑码,电流在1.7-1.8A左右。接键盘大小写灯能切换。说明已经在自检外设了。直接查屏接口条件,屏供电正常,3.3V_LCD电压实测为0.6 不正常。

顺腾摸瓜,找到此电压产生的地方.
仔细观察发现一个40.2K的分压电阻R524外观异常,用镊子一夹直接碎了,果断更换。

更换电阻后测量电压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A:
那么就是反馈电路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是反馈电路问题了?

是的呀,反馈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C:
上拉坏,有些保护不好的有可能就会直接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坏,有些保护不好的有可能就会直接击穿了

这样子,我入行不久 还没遇到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呀,反馈分压电阻坏了

厉害,积累经验升级

网友D:
反馈电阻R1坏,LCD供电不足,你那同行太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馈电阻R1坏,LCD供电不足,你那同行太菜了

他们本来就不会修…都是买电脑的

网友:
GK5CP5Z 同方代工的吧!

网友:
这情况一般直接短接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明确啊

网友:
反馈电阻损坏,导致0.6v输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反馈坏的还真碰到的少

网友:
这个就是捡到钱了   让人高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