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更换笔记本显示屏的学问

楼主(2022-01-08):
我是联想z400的机子,屏幕有问题,屏幕是图二。
有另一台惠普cq43的老机子,看起来都是40针。
能否把惠普的屏幕拿去联想z400用。需要怎么操作,注意什么呢?请教大侠们。

网友:
这个主要看接口和屏幕的规格
你的这个一个是40针中厚屏 一个是40针薄屏吧

网友:
屏幕厚薄一样,接口一样基本能用,拆屏前一定要先把电池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看来估计没办法用,厚度不同。

网友:
两款屏不一样,不好固定。一个Z400是超薄的上下耳朵的屏,一个CQ43是中厚屏侧面拧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