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拖动但点不动该怎么办,

楼主(2022-01-08):
电脑能拖动但点不动该怎么办,

网友:
中病毒了,做个系统吧,杀毒杀不干净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中关闭窗口,或者关机重启。

网友:
能移动光标证明CPU和内存没死,点击不动证明在等硬盘,先尝试重装系统,如果还是经常点不动,扫描硬盘坏道,硬盘嫌疑最大。

网友:
电脑好像中毒了,先杀毒看看,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如果电脑变得很慢,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装系统试试

网友(2022-02-17):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