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暗影4 SR40B +3.3V_ DEEP短 无图求助

楼主(2022-01-09):
HP Q211  DA0G3DMBCE0  客户拿过来说桥坏了,外地带回的。实测插表 到0.17掉 反复循环参照好像是暗影2 SR30B 的图纸
+3V_DEEP_SUS  短路, 小5脚发烫

45供电,3脚EC 的开启也正常 1脚输出 对地短 ,无图纸,不知道 到底去到那里 单独加3V 烧,电流只有0.4左右 无反应 摸不出。自己跑线
   好像知道这些地方 上面给BIOS 供电 对地阻值2.3  ,供电不可能这么低呀。板层短路? 桥也拔掉了 还是这个阻值 ,把5脚装上就发烫。不装5脚 待机0.004  +3VPCU 加到4.5脚正常的。 无图纸不好弄呀 ,有朋友手里有板,或是修过此类故障,给点提示呀

网友:
不出意外,是小电容坏了。。

网友:
链接的小电容都是吹开的

网友:
先搞个图纸吧,然后对着图纸查

网友:
没有图纸,跑线路,相连的元件断开,电容拆开

网友:
背后 EC边  什么边都来了边 ,都找不到新的连接点

网友A:
总算搞定了,确实原装适配器才开机。开机后不出CPU电压,结合Y7000  深海泰坦 图纸研究MP2949A CPU 供电组合。最后换桥。搞定不容易呀。赢在坚持 运气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算搞定了,确实原装适配器才开机。开机后不出CPU电压,结合Y7000  深海泰坦 图纸研究MP2949A CPU 供电组合。最后换桥。搞定不容易呀。赢在坚持 运气好呀

最后什么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算搞定了,确实原装适配器才开机。开机后不出CPU电压,结合Y7000  深海泰坦 图纸研究MP2949A CPU 供电组合。最后换桥。搞定不容易呀。赢在坚持 运气好呀

Mp2949a记得有大神分析过通电瞬间会写入程序,你这个跟桥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什么短路了呢?

楼主的意思换桥

网友:
果然是桥坏了  客户很专业啊

网友:
他说拔掉桥阻值还是低 你没仔细看嘛?

网友:
桥坏了吗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什么短路了呢?

短路拉低在内存槽下面电路 ,没有图纸 不知道具体作用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桥。。大工程啊

网友(2022-02-17):
找不到新的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