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5570笔记本板号LA-F115P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09):
戴尔15-5570笔记本,客户拿来修时电池已经没电,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客户说电池一个月前换新的,适配器买原装的也没买多久,查看笔记本电源插座外观没有损伤,那就是电路问题了。

拆开后壳插适配器开机,测电源插座线连接到主板的插座处中心针对地电压0.4V不正常,断电测此处对地电阻几百欧也不正常。

决定拆主板下来详细检查,先用放大镜观察主板正反面,顺便拍个我自己改造的放大镜图片

发现有烧黑的元件下图中画圈的

已经看不清丝印,用烙铁拆下断成两截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只有按板号找电路图

还好很快找到电路图,元件名是下面图画圈的

TVNST52302AB0 上网查不到这元件资料,不知道稳压是多少V,本来想用稳压二极管代替的,没办法只有某宝熟悉的商家买了,第二天到货安装上开机充电正常,测主板的插座处中心针对地电压3.2V,维修结束。

网友:
发帖时怎么会少了两个图,明明编辑时有的,现在补发

此处是主板插座电源适配器中心针

网友A:
自己改造的放大镜

网友:
这防静电管不装也不影响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造的放大镜

楼主这神器不错啊

网友:
之前用那种软管可以任意弯曲的很快就断了,这种耐用

网友:
应该是山寨充电器引起的

网友:
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废板上应该很多

网友:
这改造的放大镜实用呀

网友:
修得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B:
这东西都断了还能拉低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都断了还能拉低电压吗

没拆下来之前测有几百欧阻值

网友:
这个电池接口第三角是不是电池检测角?5、6角电池输出电压的?

网友:
这个防静电稳压管开路了,为什么会影响第三角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都断了还能拉低电压吗

这个稳压管限制这个位置只能输出3.3v?

网友:
这个ps_id信号是不是电池接入检测信号?

网友:
PS ID问题,在DELL比较 多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2022-08-13):
思路还是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2-10-15):
楼主这个元件 正确的芯片什么代码?

网友(2023-06-27):
我把烧的那个拆了,有3v多电压,但开机还是提示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