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 M1088058-002开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1-09):
微软 M1088058-002开机不触发维修

微软 M1088058-002开机不触发维修

图纸:迅维网有
维修过程:

  • SAM_PWRBTN_N有跳变了,而SAM_PMIC_PWRBTN只有0V,SAM_PMIC_PWRBTN_N为0.25V,查U27001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而

    只有1.5V不正常,此芯片有动过的痕迹,暂且把它看成只是加焊过了。PMIC 电源管理芯片
  • 开始查时序了。

  • PMIC_EN_R为低电位,不正常。
  • 全部指向U27001,查了一下这个芯片要120元大洋,报价350元。客户同意修了。
  • 换了好了。

网友:
附上时序图

suerface M1088058-002开机时序.ddd

网友:
怎么发表了文章,不给我加下载分呢?

网友:
我知道原因,你写了主板版号,没有写机器型号

网友:
简单明了  学习了

网友(2022-02-28):
时序图后缀.DDD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