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Z97X-UD3H BIOS 多的还原选项!!!

楼主(2022-01-09):
这个更新的什么固件 ???   BIOS是我官网下载的写进去就多了个还原选项    开机跑马过程中停顿十秒左右    报警6声 然后再滴一声亮机  进BIOS就这样咯

网友:
这是跑码状态和报警声音    这个桥我换过SR1JJ

网友:
按照提示更新快闪参数后   到100%后重启是不亮的 。。。。

网友:
这个更新完了就不亮咯!!!!!

网友A:
这个主板有个备份bios吧,你找个bios芯片刷进bios焊上去试试呢

网友B:
BIOS有问题了,拆掉刷吧, 这是在线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有问题了,拆掉刷吧, 这是在线恢复

BIOS 刷了好多个版本!!!!我都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bios更新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bios更新出错了。

有个一样板子  BIOS互换   正常板子没有报错 说明BIOS没有问题  F9版本  F10E  低版本BIOS都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有个备份bios吧,你找个bios芯片刷进bios焊上去试试呢

我都是用编程器809H写的

网友:
这个桥不是新桥是拆机  华硕主板Z97的 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
应该是boss本身损坏了。换个新的boss芯片

网友:
bios涮了许多,有可能是芯片硬件故障,换个芯片涮涮看

网友:
谢谢分享,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芯片互换在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