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卡A2很长时间

楼主(2022-01-0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V星B75 G43主板,开机卡在A2很久才进系统,硬盘全下,按DEL进bios也是很长时间,

把声卡网卡禁用也是一样.
高手帮我看一下

网友:
刷一下BIOS啊

网友A:
刷bios,破星的bios烂的要死,用用自己就坏了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拜,别在线刷,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破星的bios烂的要死,用用自己就坏了bios.

你好,同时谢谢大家,刷了不管事,今天进bios看到12V显示的是20V,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网友B:
是显示错误,还是真有可能12V变成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示错误,还是真有可能12V变成20V

分压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