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6p供电中间那一脚短路,查了一下是热插拔信号,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2-01-09):
金手指和6p供电都没短路,mos管电感都末发现短路,上电测试诊断卡错误2A,测量只有12v3.3v6v(这应该是5v电压偏高)然后取下测试6p供电中间引脚短路,找不到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还要图纸?直接怼维修电源,大电流,摸上下管和管理芯片

网友(点评):
PS:被LZ误导了,能触发,就肯定不是6P短路引脚的事

网友A:
金手指那里只有12V和3。3V。6p的只有12v输入。你测的那里有个6v的输入电压啊。

网友A:
你测的那个6P上端三根线接口本来就是接地的。下面三根是+12V输入的。

网友:
那不是本来就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那里只有12V和3。3V。6p的只有12v输入。你测的那里有个6v的输入电压啊。

那个6v是金手指通过稳压器转换出来的5V电压,只是电压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那个6P上端三根线接口本来就是接地的。下面三根是+12V输入的。

中间那个不是接地,中间应该是热插拔信号,正常下测量是无限大,可以拿块好板试一下,这个引脚短路会被主板检测到,然就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B:
烧鸡,烧鸡,开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烧鸡,开席

烧鸡怎么接线,我不会啊

网友C:
我也觉得只能烧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只能烧鸡了

怎么烧哪?

网友:
我有个想法,既然怀疑它短路,能不能把这个脚断开  ,  断开后能不能开机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用老虎钳剪短来,然后中间在加一个大电阻

网友D:
这个脚有个上拉电压,插入检测是把这个上拉电压接地,后续三极管就不拉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脚有个上拉电压,插入检测是把这个上拉电压接地,后续三极管就不拉低了,……

大哥哥说一下这个东西到连接到哪里,我了久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哥说一下这个东西到连接到哪里,我了久找不到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测,原理跟你说了

网友:
在另一个板上找到了,就在引脚旁边有3个贴片电阻一个贴片电容,一个三极管。但这块板上有焊点,但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