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EVEA gtx780这两个位置电容电阻位置和电阻阻值。

楼主(2022-01-09):
求助下EVEA gtx780这两个位置电容电阻位置和电阻阻值。这个位置是5v电路。不知是不是掉件还是电阻有问题。现在只有2.7v输出。谢谢

网友:
有图没   我这有公版点位

网友:
忘附图了,呵呵

网友:
那个五伏芯片为apw7142

网友:
5V的反馈吧?

网友A:
锡都没化就把八角芯片摁上去了,要是徒弟干的活,我不踢死他

网友:
没图纸。不知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都没化就把八角芯片摁上去了,要是徒弟干的活,我不踢死他

网友(2022-03-12):
联系我
我有显卡刚好也缺图片13513333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