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s7103 供电0.3v 电压偏低问题,已排除电阻问题,一脚无阻值。

楼主(2022-01-09):
一脚0.8v 2脚5v  4脚5v 输出0.3v 请问是什么问题,查看原理图与电阻有关系,但是一脚3.3v并未其他的线路提供,是芯片内部发出的3.3v 换过ic问题依旧,换过电阻问题依旧,对着好板量并未发现任何问题,现无思路打算放弃维修,请大佬们援助给思路,谢谢。

网友A:
还有一块RT8120A是一样的问题。输出0.3v 换ic 降压电阻都没用,输出电压不变。一摸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块RT8120A是一样的问题。输出0.3v 换ic 降压电阻都没用,输出电压不变。一摸一样的问题。

求大哥们解惑。

网友:
主供电吗、,辅助供电正常就查看EN开启电压正常不,都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2022-02-25):
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烧机查发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