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 MORTAR 摔了个角。

楼主(2022-01-09):
V星B450M MORTAR 手一划,摔成这样了摔了个角。哪位大哥有图纸能不能给一份 或者就我摔的位置截个屏也可以,我看下能不能飞线,飞好给他重获新生。谢谢了。

网友:
直接刮开看吧

网友:
建议二手鱼找个清晰点的图片参考一下
或者叫卖家拍一张特写

网友:
蓝色的线走背面

网友:
最边上的是电源线把

网友:
手抖损失很大啊

网友:
谢谢哥了,,,断了的线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
谢谢大哥的图纸 断的地方是图上我打叉的位置 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图纸难搞,卖图纸都他吗的死贵,逼着买图纸软件。

网友:
我好像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