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乐事一体机主板(B85-GTX750Ti)Mars X50T C0.P12 Ver1.02的bios

楼主(2022-01-09):
如图,正常稳定使用。

乐事一体机主板(B85-GTX750Ti)Mars X50T C0.P12 Ver1.02.rar

4.35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A:
哪位大神会改bios
bios里面没有vd-t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会改bios
bios里面没有vd-t选项

用低版本AMIBCP打开bios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低版本AMIBCP打开bios试试

联想的ih110,使用amibcp修改了,开机显示logo后就关机重启了,
没用,
取下bios,发现bios和刷进去的不一样,应该是上电后,联系bios自检直接损坏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ih110,使用amibcp修改了,开机显示logo后就关机重启了,
没用,
取下bios,发现bios和刷进去的 ...

品牌机的bios带“锁”的吧,需要先解锁再修改,再刷

网友:
现在的厂家蹭品牌蹭的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2024-10-20):
我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