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PRO那个大神有这个充电芯片的资料或者芯片料板呀

楼主(2022-01-09):
一台机雷神机器客户自己手残加装固态硬盘没拨电池把充电芯片炸了,目前机器单用充电器是不能开机,插上电池才能开机,但是电池不充电,CPU也被降频,独立显卡不能使用,也就是说机器在电池模式下行运了,没有找到图纸,机器挺高配置,RTX2060的,芯片丝印对比过其它主板是26786L,不道什么型号,查遍网络找不到,卖芯片的都是没有,哎哟,请问那位大神有此芯片或代换资料,谢谢了

网友A:
10代机,估计不好找这个芯片,可以尝试26782试试看代换,我估计换了可能也会降频。我之前是用26786代换782,除了降频其他都正常,给你参考。芯片是拆的换。

网友:
型号是OZ26786百度上面有参考的资料图

网友:
那是26786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代机,估计不好找这个芯片,可以尝试26782试试看代换,我估计换了可能也会降频。我之前是用26786代换782 ...

退回去了,跟客户报了风险他不接受,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回去了,跟客户报了风险他不接受,算了

有点可惜。

网友:
网上找呀,广达太坑

网友:
查了一下是OZ26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