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电压低,UP1529p芯片开启引脚组织高的问题

楼主(2022-01-09):
显存供电电压只有0.4v,换了几个好的1529芯片还是一样,排除芯片问题,然后打值发现第七脚开启阻值2000左右,4脚低驱动阻值1700左右,3脚接地阻值1600左右,然后把开启线上的两个三极管换了,问题依旧,与其他同板对比,拆除1529时第七脚阻值都1800左右,装上1529正常阻值应为五六百,现在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A:
这是什么表啊,阻值怎么都是1700上下,表没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显存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B:
看开启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表啊,阻值怎么都是1700上下,表没问题吧

二极管档1.8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开启电压多少?

开启电压也偏低0.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开启电压多少?

记错了,刚测了一下,6.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表啊,阻值怎么都是1700上下,表没问题吧

有温度,实际能达到1.800

网友C:
上下管换换看,正常的话回复

网友D:
PCB板都被你吹烂了,修个供电那么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板都被你吹烂了,修个供电那么难么

那是没拍清,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换换看,正常的话回复

上端两个三极管,下端一组MOS管全换了,不行

网友C:
断开电感,测下电压正常输出1.5V不?或者有没有瞬间电压1.5V,有的话很可能就是后级显存的问题拉低电压,测得结果回个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电感,测下电压正常输出1.5V不?或者有没有瞬间电压1.5V,有的话很可能就是后级显存的问题拉低电压,测得结果回个信息

断开电感后IC输入电压无变化,驱动电压达到1V,导通Mos管达到1V,电压升高0.4V

网友:
看电感前级,有连续脉冲就是fb分压网络异常,或者refin一类得基准输入异常,没有连续脉冲就说明芯片根本没工作

网友:
换个输出电感试试,还不行就查查反馈。

网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DC-DC转换芯片,没有基准,就看看FB就行了,总共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