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555u简单维修

楼主(2022-01-09):
  版号x555uj  2.0  二修机 8颗内存加焊了,CPU加焊了 开机屏幕不亮

先刷了个BIOS 裸板电流跳变多次,最后0.5A  ,感觉正常,但屏不亮,拔了屏线外接,果然亮机了。查屏接口无+3v-edp ,u4503三脚无开启电压,r4503二脚有3.3,所以r4503坏,但测阻值1k正常,好奇怪,找个1k换上亮机。

网友:
二修都这么厉害、

网友A:
算不过内存还是不过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不过内存还是不过U

内存和CPU是别人加焊的,我拿到手就全是焊油了,所以都不是,应该就是坏了个电阻

网友B:
现在一修动不动就干CPU内存了吗

网友:
r4503是什么信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修动不动就干CPU内存了吗

供电都出来了,调变也可以,就是不亮机,所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是不是1K电阻虚焊了

网友:
加焊 不去胶? 什么神仙操作

网友:
运气真好 这个U被修居然还没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经验了

网友:
U4503第三角是不是和r4503第一角连接??

网友:
这是是个与门电路吗,第6角输入3.3 第三三角输入3.3第一角才输入3.3?

网友C(2022-10-29):
请问一下x555uj接通可调电源电流自动跑到200毫安,不能触发也不能关,测有3v和5v正常,内存有1.36v  桥有1.04   CPU无电压,请问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