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群联PS3111-S11-13固件损坏修复

楼主(2022-01-09):
群联系列简单开卡教程
1、拆开固态硬盘,看主控型号,然后PE系统下插上电脑,可以热插拔。一般BIOS下能识别都能解决,如果不能识别,可以短接FBC03V3触点,然后插电脑。
2、使用phison_flash_id软件识别固态硬盘的颗粒型号和固件版本。
3、按照版本使用对应的unlocker软件进行解锁,如PS3111就使用S11 unlocker进行解锁。
4、按照识别的固件型号,或者到网上搜索相应固态硬盘的固件型号,把bin固件拖到对应的flasher文件里面。然后把文件名修改成fw.bin,按照颗粒型号,双击对应的颗粒Bat批处理文件,就能生成自己需要的开卡软件,我是镁光的 点"s11-flasher-micron.cmd",生成"FW.exe"。然后双击生成的软件,点击升级,等进度条跑到100%之后就关机断电,等一会然后重新开机,对硬盘进行分区。
独立附上工具,需要什么下什么,省的打包出错!

网友:
固件FWSBFM50.8-71.2     由于容量限制看这能上传波

网友:
PS3111-S11-13

网友:
可以写详细一点吗?

网友(2022-02-09):
S11_unlocker找你很久了55555555555

网友:
收藏了 找这些找好久了

网友:
好东西待会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
这么多?有视频教程就好了

网友:
这么那么多 积分不少啊

网友:
看看就是要的积分太多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836-1-1.html
上面的链接更实惠只要5下载分固件升级工具也有

网友(2022-03-16):
要一个个下载啊

网友:
要一个下载啊,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