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1-09):
这个芯片具体什么型号,查不到,谢谢啦

网友:
存储ROM芯片

网友:
Bios芯片吧,上面不是有型号吗?25q03213

网友:
芯片上的丝印25Q03213E40是Micron存储芯片,实际型号为N25Q032A13ESC40G,N25Q032A13ESC40F等

网友:
25q032 bios芯片

网友:
SPI ROM芯片来的,4MB大小的

网友:
直接发给卖芯片的,他们最懂。

网友:
25Q开头的都是BIOS芯片 里面带程序的

网友:
这是硬盘。。。。。。。。

网友:
BIOS啊,带程序的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硬盘上面的

网友:
BIOS芯片吧!学习了!高手出来

网友:
学习学习!估计是电源芯片!

网友:
25开头的好像都是bios芯片

网友:
存储芯片啊!SPI存储芯片啊!存储固件程序,错误日志信息等

网友:
有一个app叫着半岛小芯,输入芯片名字直接出来用途和pdf

网友:
储存芯片 bios

网友:
n开头的,n25q032是4mBIOS芯片

网友:
Bios芯片,也叫做spi芯片,存储信息使用的。你可以用编程器选择25Q32或者让编程器自动识别也可以读出来准确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