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tx980 显卡超频测试命令

楼主(2022-01-09):
一张运费后打驱动黑屏显卡,普通扫显存正常,测试了几个超频命令都提示////未初始化或未找到设备,现求大神指点迷津
显卡
黑屏

网友:
别淹没了,有没有指点指点的

网友:
你的软件118项应该是删了,所以测不了,可以加焊或重植核心试试,正常的话回复个信息

网友:
降频保平安

网友:
同求软件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