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850BQ CM6800+wt7527+apw7073 风扇转一下停止

楼主(2022-01-09):
evga 850BQ,850w 现象是风扇转一下停止。

量5Vsb和12v 正常,没有5v和3.3v

CM6800主控,
WT7527 监控板,

5v 和3v都是同样的apw7073,看了一下丝印是2013.01.04,如果前面没修过的话,那到2022.01.04也9年了。

论坛搜apw7073都说是监控保护

把监控板和5v及3.3v 小板都拆下

拆下转换板 ,接上测试的12v稳压电源3.3和5v两张板均不见电压,按论坛意见,
先把apw7073换了,mos3006d拆下,量了一下跟淘宝买的拆机件没什么区别,还是装回原来的。
再测上12v测试电源,3.3v的板出来了,5v板,3.3v的脚正常,5v涨到10v, 按前面论坛兄弟的意见,先量mos管上下游的电阻,两颗8201阻值均不正常,

去淘宝上订了0805的8201,未完待续
感谢论坛前面修apw7073的兄弟。

ps:5v 3.3v的小板实在太难拆了,直接用锉刀把镀金的铜针挫了。靠左右摇晃硬掰断的。
这个空间实在太紧凑了,还拆了一堆旁边的电容和电感

补充内容 (2022-1-17 13:15):
同样淘宝买的两片apw7073,后面测试发现一片3.3v的正常,一片5.5v的不正常,一路拆电阻和mos管测量,最后发现是apw 7073,12脚LGATE和11脚 PGND内阻的细微差异导致的,果断重新下单apw7073

网友A:
这电源可以,锉刀搓了安可不好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可以,锉刀搓了安可不好安了

只是普通的2.54 镀金铜排针,重焊排针就可以了。

网友B:
还不确定,等电阻到了换上挂负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确定,等电阻到了换上挂负载测试。

确定修好告知下,现在修电源的案例太少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快了,等电阻到了焊上就回来发帖,应该妥了。

网友:
忘记说了,之所以直接跳过监控芯片的wT7527是因为觉得既然是独立的子5v/3.3v子板,就先把子板量下。
本来应该是先测monitor 7527 的v5(5v) 和V33(3.3v),因为手头正好有一张evga 1000G1的板子,5v/3.3v子板不是独立,要从监控板入手。

网友C:
修电源的案例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的案例太少了.................,

主要evga系列都找不到原理图,自己又懒得画,只能靠逐项排除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的案例太少了.................,

嗯,还拆了一台evga 1000w G1 最古老的版本,等修好了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还拆了一台evga 1000w G1 最古老的版本,等修好了再发。

电源维修是基本功,你不是小白..........

网友:
凉凉,不是电阻的问题,apw7073换了,mos管换了,电阻换了,还剩二极管和三极管没换,继续买元器件换上。。。汗。。。

网友B:
同样淘宝买的两片apw7073,后面测试发现一片3.3v的正常,一片5.5v的不正常,一路拆电阻和mos管测量,最后发现是apw 7073,12脚LGATE和11脚 PGND内阻的细微差异导致的,果断重新下单apw707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样淘宝买的两片apw7073,后面测试发现一片3.3v的正常,一片5.5v的不正常,一路拆电阻和mos管测量,最后发 ...

淘宝买芯片完全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芯片完全看脸

然后重新买完apw7073,对比两片pcb,发现FB->GND的对地阻值不对,然后发现是有一片板的pcb线断了,还要飞线。。。汗。。。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本来想修个简单的,结果开局就是pcb线路断裂,这种大招,看来陈旧的(pcb板上标着2013.01.04(到2022.01.04 9年),没想到元器件没挂,pcb先挂了。。。

网友:
参考了2006和2008年的两份apw7073 datasheet,参考实现有细微的差异,2006的上下mos均是一只。
2008片增加上下都是mos对,增加了上下mos的电阻2r2.
手头这块板的设计既不是2006版也不是2008的参考实现,
mos管是三只。
检查了调压电阻。均正常。

网友:
其他后面新出的apw 7159基本上都是一个芯片同时包括了两路UGATE/LGATE/PHASE,既单芯片同时实现到两片apw7073 的5v/3.3v

网友E:
一年前修过同电板的骨伽,也是换7073,没有用强拆的方法,当时怎么拆的细节忘记了。奇怪,也是两颗7073同时烧,双子板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前修过同电板的骨伽,也是换7073,没有用强拆的方法,当时怎么拆的细节忘记了。奇怪,也是两颗7073同时 ...

按2008新的参考电路,把两块板中的2颗0欧换成2r2,然后补齐了上下 两颗mos对管。你说厂家省原料吧,2r2的位置 都用0欧留出位置了,你说他不省吧,mos管少了一只,evga 850bq原厂好像质保只有5年的,撑住9年,也算是超期服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前修过同电板的骨伽,也是换7073,没有用强拆的方法,当时怎么拆的细节忘记了。奇怪,也是两颗7073同时 ...

下面的排针如果不是强拆,应该是要用恒温炉,才能搞得下来,反正重焊排针,也没啥。

网友:
清理焊盘的过孔,把排针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前修过同电板的骨伽,也是换7073,没有用强拆的方法,当时怎么拆的细节忘记了。奇怪,也是两颗7073同时 ...

应该还是apw7073芯片本身的问题,否则厂家也不用更新参考设计了,加上后面又新出了7159(5v/3.3v双路模式),apw7073自然也就是过渡产品了